[STM32H7] H7替换F429

楼主(2021-03-29):
F429价格越来越高,想用H7直接替换,用到LTDC、SDRAM、SPI、USART,请问硬件驱动的改动量有多大?

网友:
使用HAL库已经屏蔽这些了。

网友:
这些熟练一天就可以改完,现在H7也涨价了,不过还是比429要便宜

楼主:
原F429,SPI5用
        while(__HAL_SPI_GET_FLAG(&hspi5, SPI_FLAG_TXE) == RESET);
        WRITE_REG(hspi5.Instance->DR, data);
        while(__HAL_SPI_GET_FLAG(&hspi5, SPI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READ_REG(hspi5.Instance->DR);
可以正常通讯。H743,类似的方式无法通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F429,SPI5用
        while(__HAL_SPI_GET_FLAG(&hspi5, SPI_FLAG_TXE) == RESET);
        WRITE_REG(hspi5. ...

这种写法不对,这个是标准库的玩法,进入HAL后,你这种玩法是无法屏蔽底层差异的(H7的SPI比F4的强很多,所以操作上是有区别的),建议学习我们V7教程的SPI Flash章节即可,查询,中断和DMA方式都做了,你可以方便了解正确姿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改为HAL的查询方式,可以通讯,但是速度慢了许多。而SPI2同样的查询方式却很快,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为HAL的查询方式,可以通讯,但是速度慢了许多。而SPI2同样的查询方式却很快,不知道什么原因。

查询方式比较慢,使用DMA是最快的。其它问题自己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