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LUA里面怎么把一个常数做成宏定义?

楼主(2021-03-29):
就是像C里面那样,给某个常数定义一个好记忆的名字。。。 类似#define  MainWindow 99

LUA里面应该怎么操作?
为什么百度LUA的宏定义,没有相关页面,难道LUA不支持这种基础功能吗?

网友:
LUA要请教下站长,站长玩的比较溜。

网友A:
直接定义全局变量就好了,其他脚本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定义全局变量就好了,其他脚本也可以用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设置变量的方式,不是多占用了一些RAM空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设置变量的方式,不是多占用了一些RAM空间吗?

lua本来就是解析语言, 你难道还指望它分flash和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