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FLASH数据莫名其妙被清零

楼主(2021-03-30):
芯片:STM32F429ZGT6问题:flash数据貌似被清零了  还是读出的时候就读错了 不确定

我固定在0x08010000地址开始开辟了一个64k大小的数组 用来存数据    这个地址只有在通信的时候才会置位标志位,把数据写到0x1000 0000 地址上 , 然后在掉电的时候会把0x10000000的数据写入到0x08010000这个地址(已确定掉电时间足够把数据写完,而且写过之后下次不会再触发写入只有通信的时候操作了才会写入),上电的时候会把0x08010000地址数据再次读到0x10000000 地址上
现在在客户现场用了好几个月都很正常,然后这几天出现前面有100多个字节被置为0了  现在没有任何找不到原因 ,问题很难复现, 想请论坛各位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不清楚这个问题。

使用内部Flash做掉电保护的数据存储,感觉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个问题。

使用内部Flash做掉电保护的数据存储,感觉不太靠谱。

我用的标准库 在擦除写入flash的时候没有关闭复位数据缓存和指令缓存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标准库 在擦除写入flash的时候没有关闭复位数据缓存和指令缓存会不会有影响

开始几个月正常,就说明这个一个“时间积累”的问题,应该是有的变量溢出或边界问题。
将写入和读取的时间“人为缩短”测试试试。

网友:
写内部flash,关总中断了吗?加电池是正确做法,其它都是野路子。

网友:
内部flash的擦除时间变化很大,有时候可能长达1~2秒钟。。。。你的电容储能可以坚持吗?而且,擦除写入flash需要电压较高,电容坚持的有效电压可能并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