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没有设置位图透明度的函数? 开机界面的logo想做成慢慢消失的过程

楼主(2021-03-30):
有啥方案可以实现吗、。?

网友A:
FadeIn,FadeOU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deIn,FadeOUT功能

这个是窗口的切换效果   不是单个位图的效果   貌似只能设置透明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窗口的切换效果   不是单个位图的效果   貌似只能设置透明度了

你把图贴到窗口上就行了,还省点事。

如果用设置透明度的方式,有专门的alpha设置函数,里面也配了个测试代码,你看下就会调用了,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贴到窗口上就行了,还省点事。

如果用设置透明度的方式,有专门的alpha设置函数,里面也配了个 ...

这个函数在哪 ?没找到呀   另外  我移植的H7的emwin   是不是默认的RGB565  不支持透明度的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在哪 ?没找到呀   另外  我移植的H7的emwin   是不是默认的RGB565  不支持透明度的修改?

透明跟这个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跟这个没关系。

好的  我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