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内存池 消息队列

楼主(2021-03-30):
内存池 + 消息队列 = RTX4里面的消息邮箱????硬汉

网友:
RTX5            RTX4
内存池    =   类似一个动态内存管理
消息队列  =  消息邮箱

楼主:
动态内存管理有什么好处?  感觉一般程序用不上内存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内存管理有什么好处?  感觉一般程序用不上内存管理

对一般用不上,像MP3编解码器,jpeg解码器,cJSON等需要用到

楼主:
Exercise 18 Zero Copy Mailbox
你这个实例看了  里面包含内存池和消息队列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sgData[320];
} Msg01_t;
osMessageQueueId_t MsgQueue01;
osMemoryPoolId_t mpool01;

        //Create and Initialize a Memory Pool object.
        mpool01 = osMemoryPoolNew(16, sizeof(Msg01_t), NULL); // 比如上面结构体里面定义了一个320字节的数组   那么内存块大小就是320字节  16就是16个块  是这么理解吧、??
        //Create and Initialize a Message Queue object.
        MsgQueue01 = osMessageQueueNew(16, 4, NULL );

       那我现在消息队列的单个消息大小也是320字节,那么队列的最大数量是16的话
       MsgQueue01 = osMessageQueueNew(16, 320, NULL );  那么创建消息队列的参数这么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Exercise 18 Zero Copy Mailbox
你这个实例看了  里面包含内存池和消息队列
typedef struct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