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关于RL-FlashFS文件名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3-30):
最近一直在折腾一件事情,之前用 Fatfs 写入文件名 格式 M0:\\Recoder\\%03d%d%04d%02d%02d%02d%02d%02d.raw  一直都能成功,但是后面想着用一下新技术,就换成RL-FlashFS,结果经常出现 文件已经fopen成功,fwrite也写入成功,fclose也成功,但是在电脑上永远找不到 写入成功的文件。然后用把卡格式化成 fat32 4096 一个文件也只能写入4个文件,之后文件就莫名不见了,换了SD卡也不行,

我把名字 改小成M0:\\Recoder\\%03d%d.raw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确定是不是名字的cache设置大小问题,默认48设置成2K也不行,很尴尬。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还请各位赐教呀~

网友A:
用的是长文件名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长文件名库吧

用的 长文件名库, 很奇怪的是,就是比如我名字过长它会被 压缩成 比如 0001202103210950C.raw 会被压缩成 0001~C.raw ,后面不管怎么样都写入不了文件,用USB删除也删除不掉,格式化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 长文件名库, 很奇怪的是,就是比如我名字过长它会被 压缩成 比如 0001202103210950C.raw 会被压缩 ...

你现在测试的是最新中间件7.12里面的FlashF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测试的是最新中间件7.12里面的FlashFS吧

写写汉子哥,问题找到了,做了减法,把全部程序都屏蔽掉了的,然后单独写入文件,确实没什么问题,最后问题出现在了  设置时间的函数上  ftime_set  ,按照官方的文档,因为有RTC所以就在文件创建之后设置了一下,创建时间,结果 只要一用这个函数就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之后,文件写入不了(应该是写入了和创建成功了的,毕竟fopen能返回),但是查看SD卡查看不到文件,后面格式化之后就可以。最后就没有用这个函数了。 汉子哥,也可以试看看,这个函数,在你那边有没有这个现象,我是 F407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写汉子哥,问题找到了,做了减法,把全部程序都屏蔽掉了的,然后单独写入文件,确实没什么问题,最后问 ...

好的,谢谢告知这个问题,我也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