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没有外扩ram,加大内存管理的时候出现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03-30):
硬汉哥,今天调试软件的时候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平台是STM32F407ZGT6,搭载了FREERTOS、EMWIN和FATFS,我加大了如图1和图2的内存后,直接发现FATFS出现DISK_ERR的报错,代码追踪下来,发现是FATFS在调用HAL_SD_ReadBlocks_DMA的时候,DMA中断进不去导致超时了,但把内存修改小一些,就正常了,按理说内存如果过大了,直接宕机了,但从图3来看,我申请的内存也没有过大呀,才60kb多,为什么会出现中断进不去的现象呢?

网友A:
一般这种加大了反而异常的神奇问题,说明你的程序里面大概率隐藏着其他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加大了反而异常的神奇问题,说明你的程序里面大概率隐藏着其他bug

硬汉哥,后面调试过程中 我尝试过 只开了GUI一个线程和SD卡一个线程,GUI只进行了GUI_Init();然后就while(1)了,另外SD卡线程挂载成功后,进行其他的操作就直接是DISK_ERR (如果把GUI_Init()注释掉,也正常了),难道是我移植的emwin有问题?但内存改小也正常, 有点头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后面调试过程中 我尝试过 只开了GUI一个线程和SD卡一个线程,GUI只进行了GUI_Init();然后就while ...

找到原因了。。。加大内存分配后,FS句柄被自动分配到CC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加大内存分配后,FS句柄被自动分配到CCM了。。。。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应该的,大家一起互相帮助

网友B:
FatFS会自己使用DMA吗?? 感觉不对啊。。。

网友:
你可以把CCM全部分配给RTOS的heap。 反正它不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FS会自己使用DMA吗?? 感觉不对啊。。。

不会,我sdio操作方式是dma中断
f_mount的时候句柄变量被keil自动划分到ccm内存去了,FATFS句柄里面 会有一小块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