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个疑问, 同个界面中英文如何做个切换功能?
程序小白

楼主(2021-03-31):
如题, 删除当前对话框,在创建当前对话框 实现?

网友A:
建立个中英文混合列表就可以了。

参考我这个ATM机的例子,就是这种方式: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个中英文混合列表就可以了。

参考我这个ATM机的例子,就是这种方式:

老大,这个我看了。样例中 删除了语言设置界面,创建新的界面  。  想实现,比如按下一个按键,整体界面所有控件显示 由中文切换到英文,当前界面不删除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这个我看了。样例中 删除了语言设置界面,创建新的界面  。  想实现,比如按下一个按键,整体界面 ...

不怕麻烦的话,用函数修改控件的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B:
搞个系统语言设置,中英文自由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