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LTDC的2个Layer

楼主(2021-03-31):
请问一下,RGB屏两个Layer怎么使用呢。有使用例程吗?

网友:
需要裸机的还是GUI的。

GUI的从论坛V7置顶帖网盘下载一个emWin例子,在emWin接口文件开头有个宏定义可以设置双图层,使用比较方便。
裸机的话,更简单些,配置两个图层,并分配好相应的显存区即可。

楼主:
GUI的从论坛V7置顶帖网盘下载一个emWin例子,在emWin接口文件开头有个宏定义可以设置双图层,使用比较方便。
裸机的话,更简单些,配置两个图层,并分配好相应的显存区即可。

请问一下touchgfx两Layer怎么配置呢,现在裸机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touchgfx两Layer怎么配置呢,现在裸机可以。

没用过TouchGFX。

emWin的双图层整过,任意下载个V7的emWin例子,在配置文件里面设置下宏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