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emWin在一个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创建一个新对话框

楼主(2021-03-31):
如题,用FreeRTOS+emWin在做一个小界面

已经创建一个对话框A,当A收到一个外部按键消息后,需要立即再创建一个新的对话框B。A和B都是非阻塞式。如果创建成功后,A需要向B发送一些消息。

问题:目前我是在对话框A的回调函数中处理消息,同时创建B的。但是只要一创建对话框B程序就会卡死,进入HardFault。

PS,如果不是在A的回调函数内创建B,而是在同一个任务里先后创建A和B都没问题,可以同时显示A和B。

刚刚接触FreeRTOS和emWin,有没有懂的大佬帮忙看看,能不能在一个对话框的回调函数内创建一个新的对话框?

谢谢!

网友A:
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一般禁止调用创建新对话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一般禁止调用创建新对话框函数

谢谢回复,
请问像这种对话框A收到按键消息后需要立即创建一个新对话框,这个创建过程需要在哪里执行?

网友:
可以在外面,就是创建话框A的地方,加个条件判断

网友:
方便的话,上传代码看下,仅emWin的应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