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全新2.0固件发布,在线仿真,脱机烧录,RTT Viewer,两路虚拟串口,示波器等全部高速HID免驱一条龙

楼主(2021-04-01):
这次升级真正的向开箱即用迈进一大步,主流功能全部免驱实现,大家仅需将TOOL接到电脑上,即插即用。

更新内容:
(1)现在TOOL的所有功能即可使用USB连接方式,也可以使用网络方式,喜欢那个用那个,而且USB也全部采用高速HID免驱方案,即插即用。
(2)全功能上位机版RTT Viewer,并且支持UTF-8和GBK编码,支持记录保存。
(3)高速HID免驱版虚拟串口,两路虚拟串口都做了支持,支持记录保存,此功能和DAPLINK在线仿真可以同时使用,互不影响。
(4)开始支持2.0寸(320*240分辨率)IPS屏。
(5)虚拟U盘模式更新固件,可以无需上位机软件支持。

注意事项:
1、全新的固件不再使用之前的升级方式了,改为虚拟U盘拖拽式升级,详情此贴:链接
2、新版的2.00固件,我们依然会开源的,由于APP做的太复杂了,改了一些RTX源码的地方,还在想办法怎么把所有代码独立到一个工程里面。后面再升级两个版本就可以开源了。
3、DAP-Link仿真器功能可与其他大部分功能同时使用,不能同时用的有:RTT Viewer,  脱机烧录,  USB虚拟串口,  USB虚拟磁盘这四个选项。其中这里所说的虚拟串口是CDC方式,需要大家安装驱动,所以不再推荐使用了。因为当前H7-TOOL的上位机已经全面支持高速HID免驱版虚拟串口。

PC机软件:
升级PC软件到V2.0.0。

一拖四MCU在线配置测试验证,大大方便之后的脱机使用:

一拖四脱机SPI Flash在线配置测试验证:

上位机版RTT Viewer:
(1)RTT通道0汇总显示(支持字体前景色和背景色 )
(2)暂停数据接收和暂停刷屏功能。
(3)保存通道0汇总数据(All Terminal )。
(4)Ctrl + 鼠标滚轮修改字体大小。
(5)鼠标滚轮翻页。
(6)GBK中文显示。
(7)双缓冲绘图解决闪烁问题。
(8)动态内存管理,按1MB粒度分配,最大支持1GB缓存。
(9)动态解析RTT数据格式创建索引,解决大数据量刷屏缓慢问题。
(10)复位目标板。
(11)子终端数据显示。
(12)UTF-8转换.
(13)滚动条翻页。
(14)发送数据(交互功能)。

高速HID免驱虚拟串口:
这个功能是可以和DAPLINK一起用的,互不影响,下面是921600波特率效果展示:

高速HID免驱方式示波器展示
动态调节H7-TOOL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三角波,方波和正弦波的情况下,测试H7-TOOL的示波器采集效果。

新增2.0寸(320*240)IPS屏效果: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0-03-31
PC软件版本: V2.0.0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0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1

【PC软件】V2.0.0
1.USB通信由USB虚拟串口修改为USB高速HID接口
2.增加RTT Viewer功能,支持UTF-8编码,支持记录保存
3.增加HID串口功能, 支持双路串口数据显示,支持UTF-8编码,支持记录保存
4.脱机烧录界面更改
        - 读flash的功能挪到新增的页面
        - 传送到TOOL时就控制TOOL进入脱机界面(暂不烧录)
        - 点击烧录测试按钮时控制TOOL执行一次烧录(之前是通过执行临时lua代码执行)
        - 简化界面,不在提供烧录临时文件功能
5.显示lua打印数据采用主动查询方式实现,无需另开UDP监听端口777
6.定时截屏功能启用后,页面切换到其他页面后自动关闭刷屏避免占用USB带宽

【App固件】V2.00
1.程序结构重大升级: 逻机系统改为RTX操作系统, AC6编译.
2.PC通信接口由USB虚拟串口修改为USB HID通信接口
3.DAP-Link仿真器功能可与其他大部分功能同时使用,不能同时用的有:
  RTT Viewer,脱机烧录,USB虚拟串口,USB虚拟磁盘
4.脱机RTT Viewer支持UTF-8编码
5.支持2.0寸(320*240)显示屏,通过参数切换
6.USB虚拟串口功能移到单独的界面
7.完善脱机烧录功能:
- 解决拖3烧录STM32L051失败的问题
- 解决多路烧录时FLM_CRC校验失败的问题
- 如果启用了普通滚码,则在小屏上显示上次滚码

【Boot固件】V2.01
1.更改为虚拟U盘模式更新固件,可以无需上位机软件支持。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貌似还不可以下载呢。

楼主:
今天将升级论坛相关帖子,全部基于新版固件进行操作。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愚人节礼物吗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抓紧更新测试一波

网友A:
DAP-Link仿真器功能也能通过网络方式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P-Link仿真器功能也能通过网络方式使用吗?

还不支持,后面搞起。楼主说的两种方式所有功能都做了支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上位机软件说的。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还有万用表...

网友:
怒赞,终于发布了

网友:
已经升级,很是给力。

话说硬汉,有个错别字  1.程序结构重大升级: 机系统改为RTX操作系统, AC6编译. 应该是裸机吧

网友B:
基于RTX的开源,要到下周了吧?硬汉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RTX的开源,要到下周了吧?硬汉大哥
新版的2.00固件,我们依然会开源的,由于APP做的太复杂了,改了一些RTX源码的地方,还在想办法怎么把所有代码独立到一个工程里面。后面再升级两个版本就可以开源了。

网友B:
硬汉大哥,还修改了RTX源码,这个会造成后续,操作系统升级的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哥,还修改了RTX源码,这个会造成后续,操作系统升级的麻烦吗?

要独立出来,不依赖MDK RTE了。

网友B:
那后期更换为ThreadX,RT-Thread或者什么其他的OS, 都很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不支持,后面搞起。楼主说的两种方式所有功能都做了支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上位机软件说的。

硬汉哥,daplink怎么设置下让他支持方法2的jtag 到swd的切换呢?谢谢

方法1:最简单的jtag2swd切换方式,缺点是dp下只能挂同类型的swd设备(都是swd或jtag)

方法2:arm推荐的新的jtag2swd切换方式,优点是dp下能挂不同类型的swd设备(swd或jtag可以混合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daplink怎么设置下让他支持方法2的jtag 到swd的切换呢?谢谢

方法1:最简单的jtag2swd切换方 ...

JTAG不再做了,M内核基本已经淘汰JTAG方式,像RTT Viewer,SWO,Event Recorder都不支持JTAG,而且占用引脚多,搞他何用,无用武之地。
如果客户之前的板子是JTAG接口的,使用SWD也可以方便的接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后期更换为ThreadX,RT-Thread或者什么其他的OS, 都很方便了。

难度有点大,从裸机倒腾到RTX上,头发都快被撸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JTAG不再做了,M内核基本已经淘汰JTAG方式,像RTT Viewer,SWO,Event Recorder都不支持JTAG,而且占用引 ...

嗯,swd是arm的专利,其他家没法用啊,其他许多自有的ip都还是用jtag调试的,所以就出现了多核芯片内jtag和swd共存的情况,系统默认是jtag,调试arm核需要先切换到sw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swd是arm的专利,其他家没法用啊,其他许多自有的ip都还是用jtag调试的,所以就出现了多核芯片内jtag ...

当前来说,其它家的搞不搞意义不大,用户太少了。

当然以后可以让TOOL支持下这种方式,引脚都有预留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有点大,从裸机倒腾到RTX上,头发都快被撸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度有点大,从裸机倒腾到RTX上,头发都快被撸光了。。。

硬汉大哥,BootLoader 也迁移到了RTX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哥,BootLoader 也迁移到了RTX上了?

boot用的还是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有点大,从裸机倒腾到RTX上,头发都快被撸光了。。。

这个比拟很恰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有点大,从裸机倒腾到RTX上,头发都快被撸光了。。。

放假了,好好休息下

网友:
用了几天,还不错,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