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USB] 编译错误

楼主(2021-04-01):
是不是管理器哪里配置有问题??

网友:
这个配置是两个文件对函数的定义不兼容,你对比下两个文件相应函数的定义看看,不兼容的话,是版本不匹配

楼主:
查看了  是两个文件相应的函数不一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说的是RTE驱动 和 MDK中间件 不兼容冲突?

楼主:
我重新调整包含路径  这个问题消失了
但是编译到最后 提示空间不足   这也太?????

楼主:
默认值改小 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