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NUMBYTES 的取值依据

楼主(2021-04-01):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USE_EXRAM) //使用外部RAM
        {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EX,GUI_NUMBYTES); //从外部S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else  //使用内部RAM
        {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IN,GUI_NUMBYTES); //从内部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
}

请问  GUI_NUMBYTES  的最小多大,大小制定有什么原则?

网友:
越大越好,你可以实际运行起来,获取下动态内存剩余。

正常情况下,emWin会根据你分配的大小,做个简单的是标配,内存大,干活就卖力点,内存小,干活就比较吃力。有时候还会内存不足。

网友A:
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运行emwin。 可以算算你的屏幕分辨率下,一整屏幕需要多少字节total,然后至少分配给20%total字节给它。 因为一般刷屏幕都是局部刷新,这个局部就是需要的字节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运行emwin。 可以算算你的屏幕分辨率下,一整屏幕需要多少字节total,然后至少分配给2 ...

我有好几张图片,dta 文件有6M 左右,这样也行么?

网友: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用这个函数可以知道emwin用了多少内存,  把你的程序所有都跑一遍,找到一个最大的内存使用数,分配大于这个数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