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任务中如何访问判断另一个任务中的事件组标志?

楼主(2021-04-01):
一个c文件创建了一个A任务,这个文件中还创建了一个事件组标志,在另一个c文件中,也创建一个B任务,那么这个B任务如何访问A任务的这个事件组标志?

网友A:
事件标志组的句柄extern到B任务所在文件。
你咨询的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件标志组的句柄extern到B任务所在文件。
你咨询的是这个意思吧。

感谢,是这个意思。
刚接触这个系统,以为跑系统是有其它方式来访问其它文件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