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建议老大做emwin6教程使用HAL库,别用标准库了
特别照顾组

楼主(2021-04-02):
现在做的东西最好使用全HAL库。
不管是freeRTOS,还是emwin。。。
标准库不更新了,放弃吧。

网友:
是的,趋势如此。 现在流行的新语言,越来越抽象了。

网友:
已经发布的第3版emWin教程模板例子是HAL做的。

标准库的,后面会做个也会模板,方便还在用标准库的用户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网友:
我觉得HAL库也不全是优点,一层套一层,还是喜欢标准库的简洁,只有必须用HAL库的才用HAL库。

网友A:
我觉得HAL库也不全是优点,一层套一层,还是喜欢标准库的简洁,但是新器件没办法才用HAL库。

网友:
请问硬汉:
第3版emWin教程,什么时候发布?
按照你的构想,是GUIX的教程先完成,还是emWin教程先完成(我指的是收尾)。

网友:
回归操作寄存器可行不,这样就不用管它库维护不维护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HAL库也不全是优点,一层套一层,还是喜欢标准库的简洁,但是新器件没办法才用HAL库。

还有个LL库

网友:
标准库还在用

网友B(2021-05-10):
你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搞emwin,如果用103,407,429.  hal库慢的不能忍受,只能用标准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搞emwin,如果用103,407,429.  hal库慢的不能忍受,只能用标准库。

这个没关系,emWin的底层实现已经脱离库了,LL库,HAL库,标准库都行,仅仅是初始化配置的时候用下。剩下阶段全部寄存器操作,DMA2D加速。

可以看下第3版emWin教程配套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