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CDC-VCP的波特率等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02):
如题,USB虚拟串口(VCP)在枚举成功后,上位机软件打开COM号后,需要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停止位等参数。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参数是如何被上位机修改设置的呢?
我调试了一下代码,以STM32F103的USB库为例,发现有一个 LINE_CODING 的结构的变量 linecoding: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bitrate;
  uint8_t format;
  uint8_t paritytype;
  uint8_t datatype;
}LINE_CODING;

进一步调试,发现,是通过 USB-endp0发送SET_LINE_CODING 控制命令,调用 Virtual_Com_Port_SetLineCoding() 函数,获取到 linecoding 变量地址后,设置该变量的。
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LINE_CODING 结构体的定义,特别是成员的顺序和类型,是不是被CDC-VCOM协议固定的呀?哪里有文档说明么?
另一个问题就是,LINE_CODING结构的成员值,在实际使用时,是不是也是固定的,或是用户自己固定配对即可的?
如,不同的上位机软件对 paritytype 值的设置就有好多不同的值,有paritytype=3,paritytype=4这种设置。但STM32F103的参考例程中,只有 paritytype=0/1/2的。
百度了一圈,好像都没看到有涉及到这一块的,好晕

网友:
这个有格式的,统一标准的,上usb.org下载相应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