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8.4用J_LINK下载程序时可以设置擦除区域吗,默认都是全部擦除

楼主(2021-04-02):
现在做IAP升级,boot和app代码需要分段烧写,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如果你用的JLINK的话,使用J-Flash更方便些。

网友A(2024-10-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IAR默认的是全部擦除的,最后有招解决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IAR默认的是全部擦除的,最后有招解决不?

IAR我一直用TOOL的DAPLINK,默认是扇区擦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我一直用TOOL的DAPLINK,默认是扇区擦除的。

嗯 我确认了一下 jlink也是默认扇区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