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已解决--emwin的ARGB、ABGR不太明白

楼主(2021-04-02):
是GUISim.lib文件没有更新 没问题了 使用GUI_MAKE_COLOR宏就可以处理颜色兼容的问题

-----------------------------------------------------------------------------------------------------------------------------------------------------------

大家好,我这边之前用的STEmwin5.44,PC平台整理了一套代码,可以在PC平台调试界面、逻辑,然后下载到stm32验证
现在升级到emwin6.10后,就出现了ARGB、ABGR颜色混乱的问题

PS:用的RGB565的格式

为什么升级
因为字库放在spiflash,升级emwin6.1x后,好像字库不存在,GUI也不会死机,所以要升级emwin库

问题
stm32平台,用的MDK提供的库,ABGR的,代码里面的颜色宏定义,也是ABGR的, 没有问题

PC平台用的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610里面的库文件  好像颜色格式不对

1、jpg图片的颜色,颜色不对,黄色的变为青色,格式感觉是ARGB
2、TEXT控件,设置的颜色、背景色,也是不对,格式感觉是ARGB

1、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2、ARGB、ABGR的格式,与LCD屏关系是怎么样的?
就是GUI输出的颜色,与LCD屏的RGB排列之间,是有转换的吗?F4、F7系列 是通过LTDC吗?

3、如果是有转换,那8080接口的LCD屏呢?

网友A:
1.  没记错的话,SEGGER之前说emWin模拟器从6.x开始就是采用ARGB格式了,你可以直接绘制个颜色值0xFFFF0000看下
2、跟显示屏没关系,独立的,然后根据你显示屏做的颜色格式输出的时候再做个转换
3、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记错的话,SEGGER之前说emWin模拟器从6.x开始就是采用ARGB格式了,你可以直接绘制个颜色值0xFFFF0000 ...

现在的情况是,MDK的库是ABGR,emwin模拟器是ARGB,这样就有点坑人了。。
那我这边看来模拟器的颜色 都得做个转换

还有个问题,就是jpg图片的显示
stm32使用ABGR正常,模拟器是ARGB,颜色就错了,这个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记错的话,SEGGER之前说emWin模拟器从6.x开始就是采用ARGB格式了,你可以直接绘制个颜色值0xFFFF0000 ...

颜色的关系不大,大不了我WIN32做个转换,PC性能足够
就是JPG的颜色解码,要怎么处理??
stm32的ABGR与WIN32的ARGB,显示JPG图片这一块,怎么才能通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不能回复了?
就是jpg图片解码 怎么处理?
stm32是正常的,PC平台颜色就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不能回复了?
就是jpg图片解码 怎么处理?
stm32是正常的,PC平台颜色就不对

上传你测试的图片,我在模拟器6.x上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你测试的图片,我在模拟器6.x上测试下。

放假了,图片在公司电脑里面,上班了我就上传,
主要就是jpg的黄色变青色,看着就是bgr变rg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假了,图片在公司电脑里面,上班了我就上传,
主要就是jpg的黄色变青色,看着就是bgr变rgb

好的,上班了帮你测试下。

楼主:
图片已经上传,对应的.c文件也有,
-------------------------------------------------------------
  C-file generated by Bin2C
  Compiled:    Nov 10 2017 at 08:54:19

  Copyright (C) 2014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www.segger.com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const unsigned char _acWiFi_TcpOff_bs[1145UL + 1] = {
  0xFF, 0xD8, 0xFF, 0xDB, 0x00, 0x84, 0x00,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2,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2, 0x01,
  0x01, 0x02, 0x02, 0x02, 0x01, 0x02, 0x02,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03, 0xFF, 0xDD, 0x00, 0x04, 0x00, 0x04, 0xFF, 0xEE, 0x00, 0x0E, 0x41, 0x64, 0x6F, 0x62, 0x65, 0x00, 0x64, 0xC0, 0x00, 0x00, 0x00, 0x01, 0xFF, 0xC0,
...
};

/***************************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上班了帮你测试下。

老大,我已经上传图片了,麻烦测试下
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线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上班了帮你测试下。

我现在发现PC上面的颜色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是BGR的,就是TEXT控件的背景色,会有问题
stm32的ABGR里面,A要为00  红色是0x000000FF
PC平台的ABGR里面,A要为FF 红色是0xFF0000FF
这个地方用宏控制一下就没问题

现在就差jpg图片颜色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PC上面的颜色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是BGR的,就是TEXT控件的背景色,会有问题
stm32的ABGR里面, ...

在这个版本上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制作一个emWin6.14模拟器VC6.0版供大家使用(2020-06-0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