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不知道怎么的,mdk5.29不能输入中文了?

楼主(2021-04-02):
以前都能写中文注释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都是问号?

网友:
要把编码格式改一下

网友A:
复制汉字进来是否正常,也不正常的话,是不是你的编码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汉字进来是否正常,也不正常的话,是不是你的编码设置问题。

复制汉子进来也是这种问号。。。
编码格式,选的是ANSI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汉子进来也是这种问号。。。
编码格式,选的是ANSI啊。。

实在不行就重装下吧,方便些,有可能环境变量出问题了。

网友B:
你好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拟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拟解决了没

设置里面,不能选择ANSI,要选择GB2312才行。
以前的版本,默认ANSI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可能升级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里面,不能选择ANSI,要选择GB2312才行。

这个我知道,但是硬汉老哥 ANSI也可以不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