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t Recorder] 调试Event Recorder 实现 printf 重定向失败?

楼主(2021-04-02):
硬汉哥,最近想调试下 Event Recorder 实现 printf 重定向功能,MCU使用的华大HC32L136(M0+),按照你提供的实现步骤,DEBUG后,打开Debug(printf)Viewer后,未收到任何信息,是因为M0+的不支持么?

网友A:
M0不带DWT时钟周期计数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不带DWT时钟周期计数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使用CMSIS-RTOS2 System Timer也不行,还有其他方法么?是不是只能换M0+以上的MCU才可以实现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