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安装了最新的MDK5.33,之前工程里的RTX4用不起来了

楼主(2021-04-03):
安装好MDK并安装了CM包之后,对这两个部分进行注册,打开之前的工程编译就会出错,在下面的系统选择上选择了RTX Kenel,并点了确定,在打开依然没有作用

换了个思路,按照下面的方法添加了RTX4

但是无法找到<RTL.H>,手动从MDK目录里面找到了这个文件,放在工程里面,程序编译成功,但是下载到电路板里面程序却无法运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或者有出坑的能否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MDK5不再支持Option选项里面的RTX选择方式,解决办法有二
1  如果你之前的工程是MDK4源码方式创建的,可以直接转换
2  如果你之前的工程是Option里面添加,安装个MDK5对MDK4的兼容包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不再支持Option选项里面的RTX选择方式,解决办法有二
1  如果你之前的工程是MDK4源码方式创建的,可以 ...

感谢站长回复,现在已经重新安装了,5.31应该是最后一个可以直接支持RTX4的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站长回复,现在已经重新安装了,5.31应该是最后一个可以直接支持RTX4的版本了

RTX4一直都有,现在最新的MDK5.34里面也是有的,只是被强行加上了CMSIS-RTOS V1封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