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串口接收数据不对

楼主(2021-04-03):
我用ucos+emwim+...那个例子改,加上自己配置485通讯,结果串口助手下发的数据0x01 0x03 。。。变成了0x16...完全不对啊,而且个数也不对,这个啥原因啊,各路大神求助

网友A:
先不在emWin上展示,你的板子正常接收到数据没,感觉你这个数据没有正确接收。

仅仅调试下数据接收,你搞出来应该问题不大,你用的不是查询方式接收吧,最好用个中断或者DMA,保证接收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在emWin上展示,你的板子正常接收到数据没,感觉你这个数据没有正确接收。

仅仅调试下数据接收,你 ...

是用中断接收的,我用jlink调试,看了下中断接收到的时候就不对了

网友B(2022-03-03):
引用 网友A:
先不在emWin上展示,你的板子正常接收到数据没,感觉你这个数据没有正确接收。

仅仅调试下数据接收,你 ...

哥,有没有串口接收数据的例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有没有串口接收数据的例子啊

emWin的串口数据解决吗,做了串口485 Modbus的,供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