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svc_args[6])[-2]是怎么获取到svc的传参的,谁能给详细介绍下

楼主(2021-04-04):
Example 6.21. SVC 处理程序示例
__asm void SVCHandler(void)
{
    IMPORT SVCHandler_main
    TST lr, #4
    ITE EQ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B SVCHandler_main
}
void SVCHandler_main(unsigned int * svc_args)
{
    unsigned int svc_number;
    /*
    * Stack contains:
    * R0, R1, R2, R3, R12, R14, the return address and xPSR
    * First argument (R0) is svc_args[0]
    */
    svc_number = ((char *)svc_args[6])[-2];// svc_args[6])[-2]是怎么获取到svc的传参的,谁能给详细介绍下
    switch(svc_number)
    {
        case SVC_00:
            /* Handle SVC 00 */
            break;
        case SVC_01:
            /* Handle SVC 01 */
            break;
        default:
            /* Unknown SVC */
            break;
    }
}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假设现在PC是0x8000 A004(不考虑流水线)
svc_args[6] 即 0x8000 A004
((char *)svc_args[6]) [-2] = 0x8000 A004 -2 = 0x8000 A002。(其实是现将PC的地址强转为char *类型,之后的[-2]所以是-2)到这里我能理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0x8000 A002就是传参值。
比如平时一般调用一个func前(假设只有一个传参)那么汇编,会将用r0来存储这个传参,然后再bl func 之类的.
此时pc指向的是bl这个指令的话,减去2就可以指向r0吗?

网友(2023-08-16):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假设现在PC是0x8000 A004(不考虑流水线)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假设现在PC是0x8000 A004(不考虑流水线)

-2  提取SVC指令中的8位立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