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ld开发板吗?

楼主(2021-04-05):
有CPLD的开发板吗?smt32+CPLD的最好了!

网友A:
淘宝上很多,随意买个STM32,再CPLD即可,接个杜邦线两个就能通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很多,随意买个STM32,再CPLD即可,接个杜邦线两个就能通信了。

硬汉要做吗?做的话必须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要做吗?做的话必须买

这个我好多年前已经搞过了。

网友C(2021-06-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好多年前已经搞过了。

大神,搞过STM32 与 CPLD通过 spi通讯不? 有什么注意点不 ,项目上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搞过STM32 与 CPLD通过 spi通讯不? 有什么注意点不 ,项目上可能会用到

没有,只用过FPGA和STM32的FSM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