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使用DAPLINK给国产MCU下载STM32工程例子提示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切换到国产FLM算法文件可解决

楼主(2021-04-07):
现在国产的M内核单片机都有自己的MDK软件包和算法文件,将ST版工程切换到国产FLM算法文件即可,否则继续使用STM32工程给国产MCU下会有这个提示。

比如使用ST的FLM算法文件给GD32下载:

就会提示:

解决办法比较简单,换成GD32自家的FLM算法文件即可:

网友A(2022-06-20):
硬汉哥,你好,关注您很久了。
您说的这个问题,在Keil的低版本中,可以通过将STM32的pack包内的pdsc文件中CheckID功能屏蔽掉来解决,避开检查。
举个栗子:
C:\Keil_v5.25\ARM\PACK\Keil\STM32F1xx_DFP\2.3.0\Keil.STM32F1xx_DFP.pdsc
(1)先把这个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
(2)找到CheckID函数
  <sequence name="CheckID">
          <block>
            __var pidr1 = 0;
            __var pidr2 = 0;
            __var jep106id = 0;
            __var ROMTableBase = 0;

            __ap = 0;      // AHB-AP

            ROMTableBase = ReadAP(0xF8) & ~0x3;

            pidr1 = Read32(ROMTableBase + 0x0FE4);
            pidr2 = Read32(ROMTableBase + 0x0FE8);
            jep106id = ((pidr2 & 0x7) << 4 ) | ((pidr1 >> 4) & 0xF);
          </block>

         // <control if="jep106id != 0x20">  注释掉
        //    <block>
           //   Query(0, "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 1);
         //     Message(2, "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
       //     </block>
      //    </control>
        </sequ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你好,关注您很久了。
您说的这个问题,在Keil的低版本中,可以通过将STM32的pack包内的pdsc ...

好办法。

网友A:
这个报错有大神知道如何规避吗?  使用DAPLink + 国产芯片,KEIL 5.34(或更高版本)会有这个问题,低版本不存在,感觉是KEIL自身增加了一些MCU身份检查。

PS: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的问题已经规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错有大神知道如何规避吗?  使用DAPLink + 国产芯片,KEIL 5.34(或更高版本)会有这个问题,低版 ...

这个估计是封装在CMSIS-DAP的DLL文件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是封装在CMSIS-DAP的DLL文件里面。

这种DLL文件有方法可以深入进去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DLL文件有方法可以深入进去分析一下吗?

这个不太好扣,属于逆向工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是封装在CMSIS-DAP的DLL文件里面。

硬汉哥,请问您说的这个CMSIS-DAP的DLL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错有大神知道如何规避吗?  使用DAPLink + 国产芯片,KEIL 5.34(或更高版本)会有这个问题,低版 ...

这不是DLL的问题,就是Pack里面的判断,屏蔽代码识别即可,DLL不管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DLL的问题,就是Pack里面的判断,屏蔽代码识别即可,DLL不管这个

你好,之前CheckID的那部分已经屏蔽了,可以解决Not a genius ST Device!的问题。但是还有这个Connection refused due to device mismatch!问题,目前还没找到应该屏蔽哪里的代码,求大神指点。
开发环境是Keil5.34

网友:
会不会和ST PACK包里的SVD文件有关。。D:\Keil_v5.34\ARM\PACK\Keil\STM32F4xx_DFP\2.16.0\CMSIS\SVD,也只能瞎猜,STM32F40x.svd   STM32F40x.sfd  STM32F40x.SFR

网友A:
下周再试试装一些老版本的PACK包,会不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现象和这篇帖子是一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41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周再试试装一些老版本的PACK包,会不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真心觉得没必要这样,哪家的芯片,让他们做个FLM文件和svd外设文件。

网友A(2022-10-25):
引用 楼主:
真心觉得没必要这样,哪家的芯片,让他们做个FLM文件和svd外设文件。

硬汉哥,看到您这篇帖子H7-TOOL已经可以读取IDCODE了,想请教一下,是在daplink代码里什么地方读取的,位置在哪,之前尝试过从源代码里修改IDCODE一直没成功,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看到您这篇帖子H7-TOOL已经可以读取IDCODE了,想请教一下,是在daplink代码里什么地方读取的,位 ...

MDK里面的那个吗,那个是MDK自己发命令读取的。

网友:
是MDK发的命令,H7-TOOL解析了这条命令并且将目标板的IDCODE回复给MDK了,还显示在了液晶屏幕上,H7-TOOL的程序里,想问的是解析命令和回复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C(2024-08-24):
在这里 实测 改了没有作用 应该是 IDCODE 影响调试算法

if ((request_value & DAP_TRANSFER_APnDP) != 0U) {
          // Read AP register
          if (post_read == 0U) {
            // Post AP read
            do {
              response_value = SWD_Transfer(request_value, NULL);
            } while ((response_value == DAP_TRANSFER_WAIT) && retry-- && !DAP_TransferAbort);
            if (response_value != DAP_TRANSFER_OK) {
              break;
            }
#if (TIMESTAMP_CLOCK != 0U)
            // Store Timestamp
            if ((request_value & DAP_TRANSFER_TIMESTAMP) != 0U) {
              timestamp = DAP_Data.timestamp;
              *response++ = (uint8_t) timestamp;
              *response++ = (uint8_t)(timestamp >>  8);
              *response++ = (uint8_t)(timestamp >> 16);
              *response++ = (uint8_t)(timestamp >> 24);
            }
#endif
            post_read = 1U;
          }
        } else {
          // Read DP register
          do {
            response_value = SWD_Transfer(request_value, &data);
          } while ((response_value == DAP_TRANSFER_WAIT) && retry-- && !DAP_TransferAbort);
          if (response_value != DAP_TRANSFER_OK) {
            break;
          }
#if (TIMESTAMP_CLOCK != 0U)
          // Store Timestamp
          if ((request_value & DAP_TRANSFER_TIMESTAMP) != 0U) {
            timestamp = DAP_Data.timestamp;
            *response++ = (uint8_t) timestamp;
            *response++ = (uint8_t)(timestamp >>  8);
            *response++ = (uint8_t)(timestamp >> 16);
            *response++ = (uint8_t)(timestamp >> 24);
          }
#endif
                                        //STM32F1
//                                        if(request_value==0x00000002&&data==0x2BA01477)
//                                        {
//                                           uint32_t data_tp=data;
//                                                 response_value = SWD_Transfer(0x00000004, &data);
//
//                                                if (response_value != DAP_TRANSFER_OK) {
//                                                        //还原IDCODE
//              data=data_tp;
//             }else if(((data>>1)&0x000007FF)!=0x00000020)
//                                                {
//                                                  data=0x1BA01477;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 实测 改了没有作用 应该是 IDCODE 影响调试算法

新的MDK版本修改这个不行了。

改成这个靠谱。

STM32CubeMX为国产芯片生成工程后,型号直接切换到对应厂家,就可以方便调试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