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市面上很多USB HUB扩展器的性能不过关,简单鼠标键盘,U盘之类的还行,像H7-TOOL这种复合型USB设备无法正常识别所有复合类

楼主(2021-04-07):
大家使用要注意,测试时最好直接插到电脑上测试,不要通过USB HUB。

近期买几款主流的USB HUB测评下。

网友A:
有过两次 板子通过Jlink把电脑主板烧了。现在Jink只敢连在扩展坞上。主机厂家也说别的客户搞嵌入式的经常烧主板。

网友:
贝尔金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过两次 板子通过Jlink把电脑主板烧了。现在Jink只敢连在扩展坞上。主机厂家也说别的客户搞嵌入式的经常烧 ...

扩展坞应该都不带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吧。

像USB3.0隔离很难,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现在的扩展坞基本都是3.0的

楼主:
准备买个测测。

网友:
干扰大的时候不稳定, 经常连接不上或者断开,不是很靠谱, 绿联的好几款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