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开关控件

楼主(2021-04-07):
如图所示。emwin 有没有类似这种控件?

开关控件

开关控件

楼主:
这是基于windows 的吧,我想要emwin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基于windows 的吧,我想要emwin 的

AppWizard就是emWin

楼主:
查了一下貌似是emWin6.10的版本才支持。当前使用的是5.30,不知道新老版本的差异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貌似是emWin6.10的版本才支持。当前使用的是5.30,不知道新老版本的差异大不大?

这就是个贴图,你贴图就行了,那个emWin版本都可以。

参考V6的第2版emWin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章节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