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50 QSPI运行程序串口无法正常接收程序

楼主(2021-04-07):
如题,STM32H750在QSPI中跑的时候串口无法正常接收数据,在内部地址0x08000000运行一切正常。问下大佬可能的远因是什么?

网友A:
优先检查波特率,也就是检查你的系统时钟正常运行到了400或者480M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检查波特率,也就是检查你的系统时钟正常运行到了400或者480M没

这个没问题的,在内部运行是完全ok的,挪到QSPI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的,在内部运行是完全ok的,挪到QSPI就不行了

不行就参考我们的,我们的没问题。

第82章配套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