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对话框上显示文本 用TEXT控件 与 直接使用GUI_DispStringAt() 这类文本显示 的区别?
程序小白

楼主(2021-04-07):
求教,如题,显示效果是一样的,使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使用TEXT控件的好处是方便配合GUIBuilder或者AppWizard做界面布局,直接的文本绘制是没法布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TEXT控件的好处是方便配合GUIBuilder或者AppWizard做界面布局,直接的文本绘制是没法布局的。

不使用工具布局,两者就是随便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使用工具布局,两者就是随便用了吧?

是这样的。

网友B:
有点区别。 Text控件的各种api函数,哪里都可以用,就是说回调函数的任意消息里面都可以调用。 而且,Text控件的在没有激活窗口的时候,只要句柄有效存在,也可以各种设定。GUI_DispStringAt() 只能放在WM_PAINT这个消息下面用。它总是显示在当前激活的页面。

楼主(2021-05-22):
引用 网友B:
有点区别。 Text控件的各种api函数,哪里都可以用,就是说回调函数的任意消息里面都可以调用。 而且,Text ...

版主你好 ,GUI_DispStringAt() 只能放在WM_PAINT这个消息下面用 ,这句话有误吧?  自定义消息里面,也可以用呀?

楼主:
老大有个疑问 ,GUI_DispStringAt() 这类文本显示 只能用在 WM_PAINT这个消息下面吗?其他消息能否调用?
自定义消息中,实验了下 只要先选择窗口 就可以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有个疑问 ,GUI_DispStringAt() 这类文本显示 只能用在 WM_PAINT这个消息下面吗?其他消息能否调用?
...

对,选择窗口后也可以绘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