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板子7606的fifo采集模式中,可以将数据保存到SD卡,文件系统已经移植好了,然后具体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1-04-0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v5板子7606的fifo采集模式中,可以将数据保存到SD卡,文件系统已经移植好了,然后具体该怎么操作?有没有类似的例程可供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A:
了解下CSV文件格式。

这个记录数据比较方便。写入方法和txt文本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3.2MB/S速度,使用SD卡做不了实时存储,做一些故障波形存储是可以的,因为FAT类文件系统每达到一定大小都有个调整的过程,时间不固定

网友B:
老哥,你7606可以做到200khz的采样 ?可以分享下代码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了解下CSV文件格式。

这个记录数据比较方便。写入方法和txt文本是一样的。

那用SD卡最大支持的实时写入速度能到多少啊?一般C10的卡,应该不会成为mcu的读写瓶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7606可以做到200khz的采样 ?可以分享下代码么

论坛置顶帖V5,V6,V7的网盘下载即可,都支持200Ksp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用SD卡最大支持的实时写入速度能到多少啊?一般C10的卡,应该不会成为mcu的读写瓶颈吧。

C10的速度一般是10MB-15MB,实时要花点精力做个合理的方案。防止某个阶段写入卡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0的速度一般是10MB-15MB,实时要花点精力做个合理的方案。防止某个阶段写入卡顿的问题。

每50ms写入200字节左右,应该不用太麻烦吧?存储实时状态。

楼主(2021-06-10):
引用 网友A:
了解下CSV文件格式。

这个记录数据比较方便。写入方法和txt文本是一样的。

硬汉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不需要200K的采集速率,大概需要10K左右,把数据写入U盘。那么我是不是不需要设置FIFO缓冲区?而是设置两个只往里写的4K缓冲区,一个写满了就写另一个,同时把这个缓冲区写进U盘,然后清零。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不需要200K的采集速率,大概需要10K左右,把数据写入U盘。那么我是不是不需要设 ...

比如你要采集10KB,你就可以这样双缓冲,开个10KB的空间,每个空间5KB,一个空间存储数据时,另一个采集完成的5KB空间一次性f_write 5KB的数据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采集10KB,你就可以这样双缓冲,开个10KB的空间,每个空间5KB,一个空间存储数据时,另一个采集 ...

硬汉哥,这个f_write 5KB可以做到吗?f_write一次最多可以写多少?我之前在咱们的某个例程中好像看到最多一次4KB,是我记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f_write 5KB可以做到吗?f_write一次最多可以写多少?我之前在咱们的某个例程中好像看到最多 ...

不限制大小。

网友D(2024-05-08):
硬汉哥你好,我现在在做f407+ad7606的spi方式做数据采集,移植了你们代码,现在实现了数据采集部分,采样率在10k左右,需要将数据存储到sd卡里,现在我是将采集到的数据放到一个uint16_t这样一个类型的数组里,大小是4096,我用fwrite函数写入这个数组,在电脑端打开文件是乱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你好,我现在在做f407+ad7606的spi方式做数据采集,移植了你们代码,现在实现了数据采集部分,采样 ...

这种的话,你要以字符串的形式写入才可以在电脑端打开文件。

先用sprintf转换数据,然后fwrite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