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关于rtos下os时基与hal库时基的效率问题

楼主(2021-04-08):
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rtos下占用systick,其优先级为最低,如果使用HAL库另外再使用定时器作为时基的话会不会导致os下的性能下降,因为同时有2个定时中断,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如果设置为0(最高),在一些处理中会抢占其他任务,类似高波特率下串口接收,可能会导致接收掉帧,等等。自己在实际实验时,把HAL库时基初始化注释掉,只使用轮询方式,涉及超时使用HAL_MAX_DELAY,测试结果尚可。请大家讨论解惑,谢谢。

网友:
可以借鉴这个:

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H7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40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