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鼠标箭头显示两种颜色

楼主(2021-04-08):
各位路过的兄弟姐妹们,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emwin鼠标箭头显示的两种颜色啊!!一直没搞出来

网友:
应该是LCD读点函数有错

网友A:
鼠标拖影问题,一般是读像素接口函数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拖影问题,一般是读像素接口函数有问题导致的。

现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之前显示鼠标指针和位图都是一半对一半有问题,我把GUIDRV_Template里面的/**********************************************************************
*       Draw Bitmap 16 BPP, not optimized
*/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
#if emWin_Optimize
        //emWin_DrawHColorLine(x, y, xsize, (uint16_t *)p);

        //ILI9488_DrawHColorLine(x, y, xsize, (uint16_t *)p);取消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 *p);
        }用打点替换
#else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 *p);
        }
#endif
}

替换就好了但是打点相对较慢(spi通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读点这个
uint16_t ILI9488_GetPixel(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
        uint16_t R = 0, G = 0, B = 0 ;
        ILI9488_SetCursor(_usX, _usY);        /* éèÖÃ1a±êλÖà */
        ILI9488_WriteCmd(0x2E);
        SPI1->CR1|=1<<11;//éèÖÃSPI16Î»′«êäÄ£ê½
        SPI_Cmd(SPI1, ENABLE);//ê1ÄüSPI
       /*使能spi16位传输*/
        LCD_CS_Clr();
        LCD_DC_Set();
        R = bsp_spiRead16();        /* μú1¸öÑÆ¶á£¬¶aÆú */
        LCD_CS_Clr();
        LCD_DC_Set();
        bsp_DelayUS(2);
        R = bsp_spiRead16();
        LCD_CS_Clr();
        LCD_DC_Set();
        B = bsp_spiRead16();
        LCD_CS_Clr();
        LCD_DC_Set();
        G = bsp_spiRead16();
        LCD_CS_Set();
       /*使能spi8位传输*/
          SPI1->CR1=~SPI1->CR1;
                SPI1->CR1|=1<<11;
                SPI1->CR1=~SPI1->CR1;//éèÖÃSPI8Î»′«êäÄ£ê½
                SPI_Cmd(SPI1, ENABLE);//ê1ÄüSPI
                ILI9488_WriteCmd(0x2C);
    return (((R >> 11) << 11) | ((G >> 10 ) << 5) | (B >> 11));
}

这样颜色读出来有点不太对还是有重影,比如原本的蓝色和指针走过的地方显示的蓝色不是一个,黄色又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之前显示鼠标指针和位图都是一半对一半有问题,我把GUIDRV_Template里面的/* ...

参考我们的吧,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任意下载个emWin例子,里面有个ili9488的驱动,读点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