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处理裸机emwin GUI_Delay()延时问题?

楼主(2021-04-08):
如题,由于成本问题,目前用的芯片内存已经使用到极限,没有上RTOS,使用裸机跑stemwin。
遇到尴尬的问题,由于GUI运行需要调用GUI_Delay。但是在while里面调用GUI_Delay,会有一定的延时,影响其他功能。如某个要一直运动的设备会断断续续工作。

不使用RTOS,有方法优化吗?

  while(1)
  {
    GUI_Delay(1);
    loop();      /*任务*/
  }

网友:
同问,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用GUI_Exec()代替会好一点点;不过单任务不能根治问题。GUI刷新的时间不可避免,肯定延长循环周期的。

网友:
也就是说裸机stemwin怎么保证实时性?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A:
裸机用emwin如何保证实时性,有哪些方法?复杂的界面多久调用一次显示比较合适?

网友:
总之一句话:emWin不负责你应用的实时性,它只负责G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机用emwin如何保证实时性,有哪些方法?复杂的界面多久调用一次显示比较合适?

GUI的实时性的概念不一样。 基本上GUI做到200ms的刷新和反映就足够了。所以,建议GUI_Execs调用间隔设定100ms足够了。
但是其他外色任务的实时性要求差别就很大了,从微秒,到毫秒都有可能。
int i=0;
while(1)
  {
i++
if (i==100)  {GUI_Execs();i=0;}
    loop();      /*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