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DUO UDP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1-04-08):
在调试NETXDUO的TCP/UDP过程中遇到很奇怪的现象,求教
ST例程中使用如下方式接收数据
ret = nx_udp_socket_receive(&UDPSocket, &data_packet, NX_WAIT_FOREVER);

    if (ret == NX_SUCCESS)
    {
      /* data is available, read it into the data buffer */
      nx_packet_data_retrieve(data_packet, data_buffer, &bytes_read);

      /* get info about the client address and port */
      nx_udp_source_extract(data_packet, &source_ip_address, &source_port);

      /* print the client address, the remote port and the received data */
//      PRINT_DATA(source_ip_address, source_port, data_buffer, bytes_read);

      /* resend the same packet to the client */
      ret =  nx_udp_socket_send(&UDPSocket, data_packet, source_ip_address, source_port);
    }

这里在创建UDP的时候使用
/* create the UDP socket */
  ret = nx_udp_socket_create(&IpInstance, &UDPSocket, "UDP Server Socket", NX_IP_NORMAL, NX_FRAGMENT_OKAY, NX_IP_TIME_TO_LIVE, QUEUE_MAX_SIZE);

QUEUE_MAX_SIZE为512,data_buffer大小为512,如果外部发送来的数据大于512程序就会死掉,原因是 nx_packet_data_retrieve函数在复制数据包到data_buffer中的时候如果这个buffer小了就会破坏内存引发不可以预测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在不知道外界数据包大小的情况下这个情况如何避免呢?而我试过TCP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上面的例程中如果将nx_udp_socket_send注释掉,那么数据只能接收6次就死掉了,TCP、UDP皆如此,这又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吧 自我解答一波
需要调用nx_packet_release(data_packet);

楼主:
但是第一个问题还是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测试过。

感觉你这个QUEUE_MAX_SIZE为512配置有问题,这个配置的是最大UDP报文数,你接收这么多报文需要极大的空间,你可以修改为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测试过。

感觉你这个QUEUE_MAX_SIZE为512配置有问题,这个配置的是最大UDP报文数,你接收这 ...

好像并不是   接收数据的大小不能超过这个data_buffer的大小   一超过就挂了  硬汉要不做一下这个实验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并不是   接收数据的大小不能超过这个data_buffer的大小   一超过就挂了  硬汉要不做一下这个实验看 ...

好的,等更新UDP章节教程时我专门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等更新UDP章节教程时我专门测试下。

看了一下_nx_packet_data_retrieve的源码 实际packet的长度是有个nx_packet_length的  那么也就是可以在数据copy前做个判断 超过了要么就不copy  要么就是再开辟一块大的内存

网友B:
推荐使用这个API:nx_packet_data_extract_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这个API:nx_packet_data_extract_offset

非常感谢,这个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