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用AC6后,brower infomation即使勾选,代码也没法跳转

楼主(2021-04-08):
MDK使用AC6后,brower infomation即使勾选,代码也没法跳转。用AC5正常。AC6说是在后台生成,我这都等了几天了,它还是没有生成。

网友A:
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即使没有中文,有可能也会出现没法跳转,MDK的编辑器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即使没有中文,有可能也会出现没法跳转,MDK的编辑器就这样

好吧,我只能默默的接受这个悲惨的现实了。

网友:
MDK5的AC6使用go to def(browse info)注意事项汇总贴(2020-04-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17&fromuid=58

网友:
我的AC6也不跳转。仿真时,偶尔会不“ste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即使没有中文,有可能也会出现没法跳转,MDK的编辑器就这样

即使没有中文,路径也不能太深

网友(2021-05-12):
我记得有时不是不跳转,是慢,特别工程大的时候,每次修改都要重新索引,等最下面的红字消失就可以了。。

网友:
用了AC6之后,现在review都用VSCode了,AC6的review功能太不好用了。

网友:
需要等待他自动编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