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模拟U盘的疑问

楼主(2021-04-08):
大家好
我们这边打算使用stm32G4开发产品,后来发现G4没有usb host功能,那么只能把stm32G4模拟为U盘使用,
涉及到logo的升级和App的升级

logo要存到spiflash

打算参考老大的教程,用RL-USB

有一些疑问
1、升级logo和App
方案一:把spiflash模拟为U盘,升级logo和App,然后再从spiflash把App烧写到片内flash
方案二:把spiflash+片内flash模拟为U盘,升级logo和App,

如果方案二 不可行,那方案一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B里面的  是否能读取从电脑复制的文件名 就是关键

问题列表:

问题A:是否可以这样 同时使用spiflash+片内flash模拟U盘,如果可以 是1个盘符还是2个盘符
问题B是否能读取从电脑复制的文件名,判断文件名如果是logo,则写入spiflash,如果是App,则写入片内flash
问题C:是否Win7、 win10免驱?

网友A:
这个模拟一个就行了吧,直接都存到SPI Flahs,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拟一个就行了吧,直接都存到SPI Flahs,简单省事。

老大,模拟一个的话,
1、是否能免驱???

2、是否能读取从电脑复制的文件名???
判断文件名如果是logo,存到地址1
判断文件名如果是App,存到地址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模拟一个的话,
1、是否能免驱???

模拟U盘免驱。

类似这样,整个文件系统不是挺方便的

基于V6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00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U盘免驱。

类似这样,整个文件系统不是挺方便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