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请教一个关于H750 LTDC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如果我把LTDC配置为RGB666,那么我图层部分的像素格式应该设置为哪一个,RGB888么?

网友A:
LTDC不支持RGB666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DC不支持RGB666格式

那为啥用cubemx配置LTDC的时候可以选择RGB666(18bi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用cubemx配置LTDC的时候可以选择RGB666(18bit)呢

以手册为准,仅支持这8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手册为准,仅支持这8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