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生成的hex是203kb,程序编译完成后显示才最多90kb,为啥?

楼主(2021-04-09):
编译后code=71472  ro=1636 ,rw=3064  zi=17672;不知道为啥生成hex=203kb?

网友A:
Keil的HEX是HEX386格式,采用ASCII表达Binary数据。并且Data Line放16个字节。这造成HEX Size大概是Binary的2倍多。
楼主下载一份Intel HEX Format的说明文档,用文本工具打开一个HEX文件一看便知。

网友:
hex是hex,bin是bin。找个工具(如J-flash)把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看看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