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分享一个 修改 ti 的动态内存管理 malloc,欢迎使用评测

楼主(2021-04-09):
分享一个 修改 ti 的动态内存管理 memory

欢迎使用评测

内存测试效果_sdram_addr1 = 0xD0D00278
_sdram_addr2 = 0xD25002B8
_sdram_addr3 = 0xD25002B8
_sdram_addr4 = 0xD2600544
_sdram_addr1 = 0xD0D00278

---------------------------------------------------
_sram1_addr1 = 0x30000278
_sram1_addr2 = 0x30000E7C
_sram1_addr3 = 0x30000E7C
_sram1_addr4 = 0x30002280
_sram1_addr1 = 0x30000278

---------------------------------------------------
_dtcm_addr1 = 0x20000278
_dtcm_addr2 = 0x20000E7C
_dtcm_addr3 = 0x20000E7C
_dtcm_addr4 = 0x20002280
_dtcm_addr1 = 0x20000278

楼主:
有用就好啊,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测试过,效果如何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就好啊,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测试过,效果如何啊 ?

还没测试,回头我试试。

网友A(2023-08-01):
楼主您好,我移植了您这个TI的内存管理程序到我的项目中,发现只能申请几次,申请多次后,就返回NULL申请不到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移植了您这个TI的内存管理程序到我的项目中,发现只能申请几次,申请多次后,就返回NULL申请不 ...

你使用完后内存有没有释放,另外你的内存管理配置是多大的 ? 内存申请又是多大的 ?

我目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哟

网友:
内存碎片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使用完后内存有没有释放,另外你的内存管理配置是多大的 ? 内存申请又是多大的 ?

我目前使用是没 ...

uCOS II任务堆栈使用静态变量有13.625KB,系统栈空间我设置了10KB,这些加起来都是占用AXI SRAM 512KB的空间。

目前我设置如下,能开机,但是AXISRAM有申请不到内存的情况:

#define AXISRAM_RT_ADDR   (uint32_t)(0x24000000 + 0x2800)
#define AXISRAM_RT_MAX_SIZE          350*1024    // 单片机内部 AXI SRAM 最大管理 512KByte 的空间

#define DTCMSRAM_RT_ADDR   (uint32_t)(0x20000000)
#define DTCMSRAM_RT_MAX_SIZE          120*1024    // 单片机内部 DTCM SRAM 最大管理 128KByte 的空间

// D2域, 128KB SRAM1(0x30000000) + 128KB SRAM2(0x30020000) + 32KB SRAM3(0x30040000)
#define SRAM12_RT_ADDR   (uint32_t)(0x30000000)
#define SRAM12_RT_MAX_SIZE          270*1024    // 单片机内部 AXI SRAM 最大管理 288KByte 的空间

// D3域, 64KB SRAM4(0x38000000)
#define SRAM4_RT_ADDR   (uint32_t)(0x38000000)
#define SRAM4_RT_MAX_SIZE          60*1024    // 单片机内部 AXI SRAM 最大管理 64KByte 的空间

楼主(2023-11-28):
引用 网友A:
uCOS II任务堆栈使用静态变量有13.625KB,系统栈空间我设置了10KB,这些加起来都是占用AXI SRAM 512KB的 ...

你这个 AXISRAM 有时申请不到是不是被系统的其他的代码给占用了 哟  ??

这个区域总大小 512KB, 你分配了 350KB, 那还有 150KB 的空间 在被其他调用时,是不是超过了 150KB 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