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 丢包严重怎么解决了??

楼主(2021-04-09):
硬汉哥你好!!!我用的RL-TCPnet  单片机lpc4078+dp83822I  。  目前就是 丢包率很高,而且丢包了就一次丢三个  导致都没法处理了。。。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了??dp83822I驱动 用其他单片机 验证是可以好似用的

网友A:
丢包高的话,一般是没有移植好。

另外你的丢包是怎么测试的,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包高的话,一般是没有移植好。

另外你的丢包是怎么测试的,ping?

你好  是的  高速 ping的   用其他单片机  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用lpc4078就会丢包很严重。。所以感觉是生成的mac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