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V版STM32H750的硬件哈希算法问题调试

楼主(2021-04-09):
挖坑挖了一天一晚上,终于锁定原因。

Y版芯片启动硬件HASH的MD5,一切正常。

V版本芯片启动后全0,几乎所有版本HAL库,各种HASH API测试了个遍,全部失败告终。甚至MDK各种优化等级都测试了一轮。
搞的怀疑人生。

即使是这样还不放心,猜测会不会V版有什么特别操作要先执行下,或者不借助IDE调试状态,直接实际运行,又或者跟什么硬件外设有冲突,都没用。决定同样的操作在H730上也测试了一番

H730完全没问题,,,

PS:

已经联系ST,他们还在找解决方案。

网友:
要花很大的精力踩坑,硬汉辛苦!

网友A:
辛苦老大! 估计ST要降成本,拉开产品区别。
另外请教下, H750 比 H743 到底慢多少?  都打开ICACHE , 使用 LTDC 通过GUI 刷屏。 有没有量化测过?  看ST宣传,大约COREMARK 慢 1% , 但又担心是ST 忽悠, 不知实际情况如何, 请老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老大! 估计ST要降成本,拉开产品区别。
另外请教下, H750 比 H743 到底慢多少?  都打开ICACHE , 使 ...

都使用内部Flash,性能一样。

本身H750就是来自H753或者H743

网友B:
这算一般骚吧,我用了ST得一个PFC芯片,需要一个edesign suite 加持来生成二进制文件才能玩起来,然后无声的就给下架了。更骚的是ST雇员的回复,说是因为flash插件的原因,而且并无重新在edesign suite 上架的计划。自暴自弃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一般骚吧,我用了ST得一个PFC芯片,需要一个edesign suite 加持来生成二进制文件才能玩起来,然后无声 ...

这种骚还排不上号,这骚操作太多了,我已经发了好多类似的帖子了。

这种阉割器件外设还是历史首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骚还排不上号,这骚操作太多了,我已经发了好多类似的帖子了。

这种阉割器件外设还是历史首次。 ...

多谢老大,我是问750在QSPI跑代码和743的速度区别,750的FLASH太小。查到ST的精确数据是慢2.5%,但可能比较片面。 不知道老大有没有专门评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我是问750在QSPI跑代码和743的速度区别,750的FLASH太小。查到ST的精确数据是慢2.5%,但可能比 ...

这种玩法,推荐此贴方案,有效解决需要加速的关键应用,这样的话,测不测就意义不大了。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1011&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玩法,推荐此贴方案,有效解决需要加速的关键应用,这样的话,测不测就意义不大了。

爽,一种非常 ...

多谢老大!推荐方法看过了,非常给力。 我的应用代码量比较大,有个实时中断处理函数,里面有DSP运算, 还有GUI, 所以都放到内部FLASH是不可能的了, 老大有没有一个测试综合速度的思路?
还有推荐方法对于IAP可能比较麻烦,特别是产品由用户自己升级,由于没有专用工具,是个痛点。有没有好的思路?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推荐方法看过了,非常给力。 我的应用代码量比较大,有个实时中断处理函数,里面有DSP运算,  ...

1、GUI这种无需加载,放在QSPI即可,或者内部512KB AXI SRAM。
2、将生成的hex文件分离下就行,这个hex文件包含了两个地址的程序,分离开分别升级

网友A:
多谢老大! 我的实时中断频率500HZ , 里面有比较多的DSP运算,这块数据可以放进DTCM, 但代码还不知道大小,不知能不能单独放到AXI SRAM. 还有一部分是USB HS ISOC 传输, 也是实时中断处理,都是比较消耗MIPS , 担心750 的QSPI 不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 我的实时中断频率500HZ , 里面有比较多的DSP运算,这块数据可以放进DTCM, 但代码还不知道大小 ...

500Hz的中断频率不算高,计算密集的程序一般体积不会太大,把code和data丢进TCM是合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 我的实时中断频率500HZ , 里面有比较多的DSP运算,这块数据可以放进DTCM, 但代码还不知道大小 ...

GUI以外的程序,全部丢进AXI SRAM都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我是问750在QSPI跑代码和743的速度区别,750的FLASH太小。查到ST的精确数据是慢2.5%,但可能比 ...

我用 iperf 测试 LWIP 的速度,QSPI 跑的代码 大概只有 片内的 20%

网友A:
多谢各位!
@王海靖  不会吧? 难道ST的COREMARK测试很片面? 或者您的代码导致ICACHE 没起作用?

再请教下老大, 我看您的资料里面,H750 要实现代码在QSPI里面执行,必须先用FLASH 里执行的用户代码初始化 QSPI , 即您推荐的混合方法。 可是看到原子的资料,其代码通过分散加载到QSPI后,在程序中没有进行QSPI初始化,直接运行在QSPI。难道H750内部引导已经默认完成QSPI初始化,再跳转到用户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
@王海靖  不会吧? 难道ST的COREMARK测试很片面? 或者您的代码导致ICACHE 没起作用?

两种不同的玩法而已,两种我都写了。

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结帖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网友A:
多谢老大! 您的资料我看过了,您介绍的两种方法都需要事先对QSPI进行配置,而原子的方法是类似于您的83章的方法,但是没有任何QSPI的配置。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ST 的BOOT里面已经配置过QSPI了?

好的,先讨论到这里,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 您的资料我看过了,您介绍的两种方法都需要事先对QSPI进行配置,而原子的方法是类似于您的83章 ...

不是,你还是没理解到点上,BOOT+APP方式是使用内部Flash刷的BOOT(自己实现的,ST不管这个),在BOOT里面配置好QSPI Flash。

APP里面什么都不用配置了,随意使用即可。无论是调试还是下载都是先运行的BOOT,然后跳转到APP的。

详情看教程即可,里面说明很详细。

就讨论这么多吧,结帖。

网友A:
多谢老大! 您的BOOT+APP这个方法我明白。 但是,原子的例程就没有任何BOOT 代码,因为其只烧写一次,从内部FLASH 0X08000000开始, 所以其QSPI是无任何配置就能跑的。这是最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 您的BOOT+APP这个方法我明白。 但是,原子的例程就没有任何BOOT 代码,因为其只烧写一次,从内部 ...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QSPI Flash必须要配置才可以使用,不存在不需要配置的情况。

如果你说的是从内部Flash 0x0800 0000开始,那是做了boot和app的hex文件二合一即可,这样就仅需烧写一次,这个问题我在我的教程里面也有说,可以一起烧录的(MDK算法和STM32CubeProg算法我都写了),还是不理解建议你咨询他们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QSPI Flash必须要配置才可以使用,不存在不需要配置的情况。

如果你说的是从内部 ...

多谢老大耐心讲解,明白了!

网友:
其实这种阉割并不是为了降低成本可以去阉割的,芯片晶圆切割,掩模,到最后封测,有一定的不良率,正好这个DM5外设是不良的,那么就优先安排给H750吧,其他的型号优先保证100%全部OK的。
不良率的IC,他们都会充分利用上,命名为其他型号,哈哈

网友:
我这边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也是750,出问题的外设是CRYP
我们之前用的是样片,功能一切正常,到了批量的时候,发现运行卡死了,最后排查发现是CRYP库函数那边卡死了,寄存器也是全0,更换为样片750后又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