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7606外部中断采样为什么跟不上?

楼主(2021-04-09):
AD7606通过外部信号中断采样,并通过spi传输
通过示波器抓波发现中断信号与中断程序无法对应,请教大神们究竟为何?

楼主:
<blockquote><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AD_CONVSTA_LOW();

楼主:
以上是中断中的执行程序,现输入中断信号是2kHz。示波器中,黄线是中断信号的波形,绿线是中断程序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是中断中的执行程序,现输入中断信号是2kHz。示波器中,黄线是中断信号的波形,绿线是中断程序的波形。

你的采样率多少,2Ksps?

如果是2Ksps的话,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采样率多少,2Ksps?

如果是2Ksps的话,完全没问题。

采样率按理说应该是2KHz的,但是现在外部中断产生的信号跟不上外部中断输入的2kHz,只能达到1.5kHz左右,抓出来的波形时序图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率按理说应该是2KHz的,但是现在外部中断产生的信号跟不上外部中断输入的2kHz,只能达到1.5kHz左右, ...

这不太正常,得排查下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太正常,得排查下程序了。

您好,以上就是我在中断中的程序,已经都是直接针对单片机io口的操作了,检查了很久没有检查出来,能否麻烦您看一看这段程序有没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