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SDK升级至V7.00,生态软件开始支持DAPLINK HID方式

楼主(2021-04-11):
镜像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90

简介:
https://wiki.segger.com/J-Link_Software_CMSIS-DAP

1、用我们H7-TOOL的HID方式测试RTT Viewer。
根据SEGGER介绍,对RTT的支持:Limited RTT support (PC-side support only. Limited data throughput)。

对比我们上个月底发布的H7-TOOL上位机,也做了RTT Viewer支持,相比SEGGER官方做的,我们是开了一个独立的HID类做支持(同时也支持以太网方法),支持UTF-8和GBK两种编码,也是可以支持汉字(上位机软件独立实现,未使用SEGGER组件)。SEGGER的不支持中文。

2、J-Flash
当前这个J-Flash功能对第3方DAPLINK支持还不太好,点击配置项容易卡死,待再更新几次了测试。
这次升级,对最新的JLINK V11等增加了DAPLINK HID启动模式,使用他们测试应该好用点。

更新记录:

网友A:
这个意思是jlink commander也可以用dap link了?
实际测试了一把,提示要license,这个哪里有,哪位可以可供下,这样的话daplink+jlink的软件,用jlink commander+dap link调试芯片就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jlink commander也可以用dap link了?
实际测试了一把,提示要license,这个哪里有,哪位可以可 ...

不需要,直接就可以接上

网友B:
RTT Viewer、emWinSPY、JScope、Systemview、Ozone,
如果这些都支持DAP,是不是以后不需要买JLink了,就用DAP还好些

网友C:
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日志里写的是J-Link可以切换到DAPLink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直接就可以接上

上个回复忘记上传图片了,我这里的提示如下,我没有h7 tool,买的其他的dap link

但是我点击接受后,也能出你的那个界面,有时间了我试试看能用命令识别、下载程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T Viewer、emWinSPY、JScope、Systemview、Ozone,
如果这些都支持DAP,是不是以后不需要买JLink了,就 ...

当前支持的HID方式,性能一般,不支持Win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日志里写的是J-Link可以切换到DAPLink模式

J-link切DAPLINK是针对他们自家的产品说的。

而对第3方支持是另外的。

网友D:
官方啥时候升级一下jscop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啥时候升级一下jscope就好了

J-Scope停更好多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个回复忘记上传图片了,我这里的提示如下,我没有h7 tool,买的其他的dap link

但是我点击接受后 ...

看來只能用於非商業和教育用途
CMSIS-DAP確實是少一個比較好用的Command Line,類似於J-Link Commader這種。原本想做Keil下的OpenOCD支持的,看起來沒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