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MMC例程进入Hard_fault问题

楼主(2021-04-12):
在只创建单SD任务时,测试FATFS读写均正常。但项目需求需要开启定时器高频扫描中断,在开启中断之后,在执行f_close函数时,在执行st_clust(fp->obj.fs, dir, fp->obj.sclust);        (ff.c中Line 3778)        /* Update file allocation info  */
时会进入Hard_fault异常中断。
关闭中断就可以正常运行,请问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并设置SDIO抢占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试试是否好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并设置SDIO抢占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试试是否好使点。

这样试了也不行,FATFS的结构体FATFS、FIL也做了4字节对齐,在开启和关闭定时器中断两种情况下调试,结构体分配地址也一样,就是一开定时器中断就会进Hard_faul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试了也不行,FATFS的结构体FATFS、FIL也做了4字节对齐,在开启和关闭定时器中断两种情况下调试,结构 ...

你的中断频率是多少,中断里面所有程序都注释掉,仅执行个清楚中断表示是否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频率是多少,中断里面所有程序都注释掉,仅执行个清楚中断表示是否好使

中断频率10K,把中断频率调低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频率10K,把中断频率调低也不行,

10KHz很低,一点都不高,看来你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B:
推荐一个工具,cm_backtrace,这能判断从哪儿的代码进入硬件故障中断的

网友C:
检查一下堆栈的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工具,cm_backtrace,这能判断从哪儿的代码进入硬件故障中断的

好的,谢谢,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堆栈的使用情况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