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如何获取scrollbar的触摸事件?

楼主(2021-04-12):
在一个窗口里面使用了vertical_scroll,当手动移动vertical_scroll的位置时,想通过scrollbar的属性获取窗口平移的偏移量;
现在的问题是:在窗口的事件处理函数里面,通过哪个事件能获取到当前的vertical_scroll被移动呢?我尝试用GX_SIGNAL(scrollbar_id, GX_EVENT_VERTICAL_SCROLL),或者直接用 GX_EVENT_VERTICAL_SCROLL,都不行;

网友:
有时间我试试,还没有测试过这个控件。

楼主:
找到原因了,必须在vertical_scroll的窗口进行GX_EVENT_VERTICAL_SCROLL的事件处理,不能在它的父窗口处理这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