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线网卡驱动+单片机

楼主(2021-04-12):
单片机驱动USB网卡资料,找了好久,几乎没什么参考资料,对于单片机USB口初始化成HOST+CDC,应该就可以进行通信了请教下大神、或者做过的人,讲解下驱动的大概流程,十分感谢

网友:
感觉这个思路有问题。
为何不考虑 Wi-Fi模组 ? 例如  ESP32  。或许你的需求 只用   ESP32   Wi-Fi模组 都够,
单片机 都省了。
网 搜  “ ESP32 ”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