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采集1k小信号(20mv左右),是用ADS1256还是AD7606

楼主(2021-04-12):
AD7606在64倍过采样下,精度很高,但是不知道和ADS1256相比较,哪个更强些。目前手里有AD7606。请问有对比过的同学解答下吗?

网友:
仅要求20mV的小信号吗,如果是的话,H7的内部16bit ADC已经可以胜任了。

精度的话,1256高点,这个是24bit的ADC,7606是16bit的ADC

网友:
可以考虑吧信号放大在采样,直接采样 ADC误差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A:
20mv这里类小信号,H7内部集成这么多组件,内部产生几个mV的噪声,ADC就叠加了10%~20%的噪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mv这里类小信号,H7内部集成这么多组件,内部产生几个mV的噪声,ADC就叠加了10%~20%的噪声了

开硬件过采样,20mV无压力

STM32H7的ADC过采样功能立竿见影,效果的确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362&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硬件过采样,20mV无压力

STM32H7的ADC过采样功能立竿见影,效果的确不错

我不太相信H7 内部的垃圾ADC 能采集20mV;

要不你采个20mV 的信号给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相信H7 内部的垃圾ADC 能采集20mV;

要不你采个20mV 的信号给我们开开眼界

没问题的,等给我们V7板子做三代示波器的时候专门给家大家做个测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硬件过采样,20mV无压力

STM32H7的ADC过采样功能立竿见影,效果的确不错

再看下你发的链接,就算是采集电池的电压,其实1mV哪里已经有2-3mV在跳动;采集20mV的信号不知会成什么鬼样;
这个是CPU内部的噪声影响,没得补救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看下你发的链接,就算是采集电池的电压,其实1mV哪里已经有2-3mV在跳动;采集20mV的信号不知会成什么鬼 ...

这个是16倍过采样,硬件可以开到1024倍过采样的,效果更明显

网友C:
满量程要是20mV,放大到电压基准附近比较稳妥。再就是你采集精度要求了,集成ADC INL DNL 都一般。个人感觉供电,信号处理,LAYOUT更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满量程要是20mV,放大到电压基准附近比较稳妥。再就是你采集精度要求了,集成ADC INL DNL 都一般。个人感觉 ...

小信号处理,坑多得爬不出来;
我现在用的小的信号采集方案: 外接ADC1256,然后光耦隔离SPI信号,电源用工频变压器隔离,然后LDO
采集个1.2V的信号, 勉强做到10uV 那位偶尔跳动一下;

直接20mV进入H7 的ADC采集的,简直是神仙级别的操作,我等凡人驾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