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有推荐的5V转3.3V 开关电源IC没

楼主(2021-04-12):
目前H7-TOOL上用的MP2144芯片实现5V转3.3V,感觉故障率较高。高压,反压进来,容易坏掉。

大家有推荐的芯片没,经过大批量使用无故障, 2A输出电流。SOT23封装。

楼主:
谢谢,我去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
抵抗高压反压,一般都是在前面加个二极管挡一下。 TVS,自恢复保险也都加上,就好了。 TVS有小封装的,SOD1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