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43使用RTE和CUBEMX配置SD的FLASH FS时无法挂载

楼主(2021-04-12):
我使用STM32CUBEMX和MDK RTE的中间件CMSIS的文件系统来配置SD卡,在测试时一直卡在 finit 返回 fsOK,但是 fmount 却总是 fsMediaError,刚学这个也不太懂,所以在此请教太家。以下使得我的配置和工程 屏幕截图 2021-04-12  文件。 屏幕截图 2021-04-12  屏幕截图 2021-04-12  屏幕截图 2021-04-12

网友A:
1、你的程序里面这个对勾要取消掉,然后全编译,这个是TCM空间,不支持SDMMC DMA操作

2、我在你的程序里面没有找到SDMMC的GPIO配置

网友:
看到了,你放在了sdmmc.c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程序里面这个对勾要取消掉,然后全编译,这个是TCM空间,不支持SDMMC DMA操作

大哥,我的SDMMC的初始化是在CUBEMX里面配置生成了单独的sdmmc.c文件,然后在初始化任务的时候初始化的。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程序里面这个对勾要取消掉,然后全编译,这个是TCM空间,不支持SDMMC DMA操作

谢谢大哥只掉。但是我按你说的把IRAM1勾选去掉后编译再测试,还是fsMediaError。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只掉。但是我按你说的把IRAM1勾选去掉后编译再测试,还是fsMediaError。

十分感谢大哥的指点,我刚刚把SD卡的重新配置了一下然后再配置了其中断,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最后我测试发现,造成我在帖子题目中所说的问题的原因是我没有开SDMMC对应的全局中断,使用CMSIS中间层的FS时这个中断只需配置好即可,不用写其服务函数,因为在MCI_STM32H7xx.c中已经定义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测试发现,造成我在帖子题目中所说的问题的原因是我没有开SDMMC对应的全局中断,使用CMSIS中间层的FS ...

谢谢告知问题最终原因。

网友:
SDIO一定要开中断,否则在读写操作中,会产生超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