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新增lua接口API读写AP DP寄存器,实现Nordic的nRF52系列解除SWD保护

楼主(2021-04-13):
V2.01 版固件新增lua接口API,可以读写SWD的AP DP寄存器。用法范例:
        pg_swd("WDP", DP_SELECT, 0x01000000)
        pg_swd("WAP", AP_CSW, 0x00000001)
        pg_swd("RAP", AP_CSW)

        pg_swd("WAP", AP_CSW, 0x00000000)
        pg_swd("RAP", AP_CSW)

--下面的lua脚本用于Nordic的nRF52系列SWD解除保护

--DP AP寄存器定义
function SWD_RegDefine(void)
        --Debug Port Register Addresses
        DP_IDCODE         = 0x00        --IDCODE Register (SW Read only)
        DP_ABORT                = 0x00        --Abort Register (SW Write only)
        DP_CTRL_STAT= 0x04        --Control & Status
        DP_WCR            = 0x04        --Wire Control Register (SW Only)
        DP_SELECT         = 0x08        --Select Register (JTAG R/W & SW W)
        DP_RESEND         = 0x08        --Resend (SW Read Only)
        DP_RDBUFF         = 0x0C        --Read Buffer (Read Only)

        --Debug Select Register definitions
        -- #define CTRLSEL        0x00000001  // CTRLSEL (SW Only)
        -- #define APBANKSEL      0x000000F0  // APBANKSEL Mask
        -- #define APSEL          0xFF000000  // APSEL Mask

        --Access Port Register Addresses
        AP_CSW = 0x00        --Control and Status Word
        AP_TAR = 0x04        --Transfer Address
        AP_8         = 0X08
        AP_DRW = 0x0C        --Data Read/Write
        AP_BD0 = 0x10        --Banked Data 0
        AP_BD1 = 0x14        --Banked Data 1
        AP_BD2 = 0x18        --Banked Data 2
        AP_BD3 = 0x1C        --Banked Data 3
        AP_ROM = 0xF8        --Debug ROM Address
        AP_IDR = 0xFC        --Identification Register
end

--芯片专有的解除保护函数, CTRL-AP
function MCU_RemoveProtect(void)
        local i
        local val = {}
        local j
        local ch_num

        if (MULTI_MODE == 0) then
                ch_num = 1
        else
                ch_num = MULTI_MODE
        end

        SWD_RegDefine()

        pg_swd("WDP", DP_SELECT, 0x01000000)
        pg_swd("WAP", AP_CSW, 0x00000001)
        pg_swd("RAP", AP_CSW)

        pg_swd("WAP", AP_CSW, 0x00000000)
        pg_swd("RAP", AP_CSW)

        pg_swd("WAP", AP_TAR, 0x00000001)

        delayms(50)

        --等待AP8的值由1变为0
        for i = 0, 200, 1 do
                local err

                val = {pg_swd("RAP", AP_8)}
                err = 0
                for j = 1, ch_num, 1 do
                        if (val[j] ~= 0) then
                                err = 1
                        end
                end
                delayms(5)
                if (err == 0) then
                        break
                end
        end

        --全局变量,解除读保护后,无需写入缺省OB, 全FF
        IGNORE_WRITE_OB_SECURE_OFF = 1
end

解除保护的操作时序是通过逻辑分析仪解析J-Link的操作过程获得。

网友:
终于完成读写保护问题。